[技术问答] HC32L136配置XTL为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22-10-31):
M0P_GPIO->PCADS_f.PC14=1;
                M0P_GPIO->PCADS_f.PC15=1;
                M0P_SYSCTRL->XTL_CR_f.AMP_SEL=2;//大振幅
                M0P_SYSCTRL->XTL_CR_f.STARTUP=1;//1024
                M0P_SYSCTRL->XTL_CR_f.DRIVER=1;//一般驱动
                M0P_SYSCTRL->SYSCTRL2=0X5A5A;
                M0P_SYSCTRL->SYSCTRL2=0XA5A5;
                M0P_SYSCTRL->SYSCTRL0_f.XTL_EN=1;
                while(M0P_SYSCTRL->XTL_CR_f.STABLE==0);//等待时钟稳定

                Sysctrl_SysClkSwitch(SysctrlClkXTL);

想配置为外部XTL为系统时钟,进入一般睡眠后,电流还有80uA,根据规格书应该在5.6uA左右。去除了所有的外部电路,IO都配置为输出模式,输出低。包含调试口也配置了。请问是否我的时钟切换不对?

网友A(2022-12-02):
有可能,因为降低主频可以降低功耗的

网友B:
这个你最好是给技术支持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手册,按照他手册的配置呗

网友D:
我觉得时钟配置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E:
规格书是5.6,实际八十多,这差的有点多哦

网友F:
其实不能看规格书的参数,很多规格书上的参数都是理想数值

网友G:
你这上所有外部电路,那么电源部分的功耗你考虑了吗?

网友H:
有些时候,官方测试都是单独芯片的功耗的,你这应该算上整板功耗了吧

网友I:
你用个低功耗的LDO试试,也许能好点

网友J:
我记得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事儿,最后找到是电源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