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冰箱应用中的PS外设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2022-10-31):
冰箱应用中的PS外设指的是什么呢?如下图所示:

网友A:
PS,是Proximity Sensing的简称,是接近感应的意思。
就是人体靠近检测。
在冰箱的应用当中,经常用于智能冰箱的息屏唤醒的场景。
当然,接近感应也可以用于其它的场合,比如墙壁开关、智能马桶的脚踢开关、自动干手器、自动抽纸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是Proximity Sensing的简称,是接近感应的意思。
就是人体靠近检测。
在冰箱的应用当中,经常用于智能 ...

原来如此,两边都是MCU的外设,我以为这个PS也是MCU的外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