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操作常用快捷键

楼主(2022-10-31):
Layout快捷键:
shift+z:缩小
ctrl+z:放大
F:整图居中显示
u:撤销上一次操作
Esc:清楚刚键入的命令
Ctrl +D:取消选择,这个也可用鼠标点击空白区域实现。经常使用这个快捷键可以防止误操作。
c:复制
m:移动
q:显示属性
Delete:删除
shift+x:进入下一层版图
ctrl+x:还回上一层版图
i:插入模块(Instance)
S:拉伸工具Stretch,要求是框选要拉伸图形,再拉伸。我觉得这个拉伸工具是Virtuso版图设计区别于其他绘图软件的精华所在,能在保持图形原有性质的前提下,自由拉伸。这个符合Layout布局的要求。
R:画矩形
Shift+P:多边形工具Polygon
P: 插入Path,我翻译成“路径”。有人翻译成“管道”。这些最后都要Convert to Polygon的。
K:标尺工具
shift+K:清除所有标尺
L:标签工具,标签要加在特定的text层上,这个有些人总忘记。
Shift+C:裁切(Chop),首先调用命令,选中要裁切的图形,后画矩形裁切。在用P快捷键画了一条Path后,如果需要调整线宽,就需要用到这个快捷键。

楼主:
schematic快捷键:

x:检查并存盘

s:存盘

[:缩小

]:放大

F:整图居中显示

u:撤销上一次操作

Esc:清楚刚键入的命令

c:复制

m:移动

shift+m:移动器件但不移动连线

Delete:删除

i:添加元器件

p:添加端口

r:旋转器件并拖动连线

q:属性编辑

L:添加线名

shift+L:标注

N:添加几何图形

shift+N:添加标号

m,F3:器件翻转

shift+E:查看底层电路

ctrl+E:还回顶层电路

g:查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