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极简串口设置

楼主(2022-10-31):
    只需要把STM32F407串口1对应的PA9和PA10的GPIO_Mode 设置为 GPIO_Mode_AF,然后,把PA9、PA10连接到USART1,最后设置一下USART1就可以了。代码如下:
  1. <p>
  2. </p><p>//USART1 配置: 115200 8-N-1</p><p>
  3. </p><p>void USARTx_Config(void)</p><p>{</p><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p><p>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p><p>        </p><p>  /* 使能 GPIOA 时钟 */</p><p>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p><p>  /* 使能 USART 时钟 */</p><p>  USARTx_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p><p>  </p><p>  /* 配置Tx,Rx引脚为复用功能 */</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p><p>  </p><p>  /* 连接 PA9 到 USART1_Tx*/</p><p>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p><p>  /*  连接 PA10 到 USART1_Rx*/</p><p>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p><p>  </p><p>  /* 波特率设置:USART_BAUDRATE */</p><p>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p><p>  /* 字长(数据位+校验位):8 */</p><p>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p><p>  /* 停止位:1个停止位 */</p><p>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p><p>  /* 校验位选择:无校验 */  </p><p>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p><p>  /* 硬件流控制:不使用硬件流 */</p><p>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p><p>  /* USART模式控制:同时使能接收和发送 */</p><p>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p><p>  /* 完成USART初始化配置 */</p><p>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p><p>    </p><p>  /* 使能串口 */</p><p>  USART_Cmd(USART1, ENABLE);</p><p>}</p>

网友A:
用CubeMX配置更简单,打开USART1即可~

网友B:
CubeMX配置更方便

网友C:
CubeMX配置更好

网友D:
CubeMX打开USART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