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VIPER26L的突发模式问题

楼主(2022-11-01):
怎么降低VIPER26L突发模式的噪声?看规格书上面写增加原边电流限制,设置20k的限制电阻,原边电流并没有变化,继续减小限制电阻,直至1k欧,增加之后辅助源输出直接变成反复重启了。

网友A:
一般遇到噪声的话,都是采用滤波器滤波的

网友B:
你可以自己搭建个滤波电路吧,是不是能好些呢

网友C:
为啥会出现噪声呢,是因为你电源噪声部分没处理好吗?

网友D:
你这电路是不是参考ST官方提供的电路啊?

网友E:
这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这电源设计部分属实麻烦,参数差点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的

网友F:
你试试输入电源让其纯净点,是不是能好一些

网友G:
反复重启是因为什么?干扰更大了?

网友H:
我的理解是,遇到噪声一般都是用电容滤波一下就能改善一些

网友I:
属实,增加电流限制能好些,但是你这重启是为什么我就不是很理解

网友J:
我看网上有其电路设计原理图,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种https://m.**/article/731989.html,而且最好要找个STFAE,这样遇到问题好解决

网友K:
可以搭建个滤波电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