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芯片有能同时采集30多路电压的芯片吗?

楼主(2022-11-01):
stm32的芯片有能同时采集30多路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A:
没有,ADC没这么多路吧,外扩ADC芯片呗。

网友B:
什么项目要用到这么多ADC,可以拿CubeMX软件筛选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C:
没有这么多的

网友D:
一般没有这么多,结合需求可以定制板子采用不同的MCU同时进行通讯数据交互

网友E:
ADC没这么多路

网友F:
没见过这么多ADC的

网友G:
外扩ADC芯片呗

网友C:
没有这么多的吧

网友E(2023-02-21):
这个没有这么多的

网友B:
肯定是没有的,只能外扩AD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