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2-11-01):
STM32里面叫一组运算放大器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一个运算放大器有很多个端口吗?

网友A:
这个运放是代替外置运放的,处理模拟信号的

网友B:
不是啊,这运放只有一组端口的

网友C:
这个多少个端口你还得看硬件手册才行,不能猜测

网友D:
一般情况也用不到这组运放的,除非你有模拟信号处理需求

网友E:
我也好奇,ST芯片的内部运放怎么使用啊?

网友F:
应该不能是多个端口吧,但是肯定有几个端口啦,这是可以映射到某某端口的

网友G:
你看看他家的程序呗,程序一般都有例程,就告诉你怎么使用这个运放功能

网友H:
就是一路运算放大器的意思

网友I:
你用的是那款STM32啊?我记得F1好像没有运放功能吧

网友J:
这种运放一般就和外置搭建的运放电路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ST芯片内置的了

网友K:
这个运放就是处理模拟信号的,和外置电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