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STM32L151C8T6A SW调试接口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2022-11-01):
这几天用STM32L181C8T6A做了个最小系统,用SW接口调试,发现新焊的片子第一次上电能找到设备(片子换了3个),但是Debug的时候就会出现如下图1所示的错误,图1第一次找到设备Debug是出现的错误
出现图1这种错误之后就找不到设备,显示如下图2的错误,但是把单片机的NRST引脚如果拉低 就能找到设备如图3所示。但是此时Debug同样会出现错误
图2
图3
硬件电路如下图4所示 boot0接地。
图4
搞了一天不知道是啥原因,同样的图放在L2系列片子上就没有这个问题,同时测了电压和复位引脚的波形也没有问题如下图5所示
图5黄色是电压,绿色是复位引脚

网友A:
你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试试看。看看STLINK是否需要升下级。

网友B:
先用烧录软件试试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A:
代码禁用了JTAG功能,让芯片进入boot模式,可以使用SW模式进行烧写。仔细检查一下JTAG接口的配置。

网友C:
检查下芯片供电以及调试口的连接情况

网友D:
程序是进入低功耗了吧

网友E:
用的编译器不是MDK?

网友F:
用Link的复位引脚连接单片机的复位引脚试试。

网友G:
你这是下载程序后出现的问题?程序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JTAG接口的配置。

网友I:
程序进入低功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