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4使用3V供电,为什么ADC读取2.8V电压时,ADC值有4095

楼主(2022-11-01):
GD32E230F4使用3V供电,为什么ADC读取2.8V电压时,ADC值有4095

网友A(2024-02-06):
那说明你的ADC的基准不对了呗

网友B:
不知道,一般得看你的基准是那个

网友C:
一般ADC的值是4095,不是3.3V左右么?

网友D:
因为你ADC的供电是3V,所以基准会低于3V,所以满量程是4095的时候,是2.8V左右啊

网友E:
你用个固定的稳定的基准电源就好了

网友F:
这个我见到过,应该是基准导致的问题

网友G:
当使用3V供电时,ADC读取2.8V电压时得到的最大值4095可能是由于ADC的参考电压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H:
在大多数情况下,ADC的参考电压应该设置为芯片供电电压,以确保ADC能够正确地将输入电压转换为相应的数字值

网友I:
如果芯片供电电压为3V,那么参考电压应该设置为3V。如果参考电压设置不正确,ADC可能会将输入电压2.8V误认为是最大的参考电压,因此得到的数字值会接近最大值4095

网友J:
其实建议您检查一下ADC的参考电压设置,确保它与芯片的供电电压相匹配。这通常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或者芯片配置工具来完成。确保参考电压正确设置后,重新进行ADC读取测试,应该能够得到正确的数字值

网友K:
检查 ADC 的配置和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L:
参考 GD32E230F4 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M:
可能是ADC 内部损坏或外部连接问题。

网友N(2024-04-30):
参考电压是有问题的,

网友O(2024-06-30):
当ADC读取的电压接近其参考电压时,即使输入电压稍微低于参考电压(例如3V),ADC也可能输出最大值4095。

网友O:
如果GD32E230F4供电为3V,而ADC读取的是2.8V电压时,如果这个2.8V接近或者接近ADC的参考电压(假设是3V),ADC的输出值可能会非常接近4095。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ADC的输入电压接近其参考电压时,因为ADC输出的数字化值是通过将输入电压与参考电压比较后进行量化的。

网友P(2024-07-31):
ADC 配置和初始化可能存在问题,比如设置了错误的输入通道,或者在采样时出现了配置错误。

网友Q:
参考电压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