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tbu6替代stm32f103t8u6 后无法写入程序

楼主(2022-11-01):
替代后,无法烧写程序。把 NRST 脚上的0.1uf 复位电容,去掉后,能烧写程序。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能检测的到芯片吗?

网友A:
可以试试把烧入器的RESET引脚也接到单片机上。

网友B: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电路硬件的问题,这个电容上面是不还有其他的元气件?方便原理图截图嘛

网友C:
把 NRST 脚上的0.1uf 复位电容,去掉后就好,感觉还是电路问题,建议查看一下官方板子图纸借鉴一下

网友D(2022-12-24):
楼主是不电容击穿了接地了,我也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电容坏了接地,导致引脚接地一直复位就不能下载了

网友E:
是不是芯片已经锁死了呢?

网友F:
是不是swd引脚被占用了呢?

网友G:
这个boot设置的对吗?

网友H:
使用stlink对芯片进行解锁吧。

网友I:
这个不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