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接上LDO后静态电流增加了近10倍

楼主(2022-11-01):
不接LDO,后面负载电路的静态电流约为4uA(3.3V直接供电),接了LDO后,电流一下子增加到100uA,其中LDO的使能脚接着单片机的IO口,求解!!!

楼主:
想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LDO型号ADP160

网友A:
排除下是不是单片机引起 二极管漏电流
直接EN脚接vcc 测下多少电流
判断是不是LDO本身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下是不是单片机引起 二极管漏电流
直接EN脚接vcc 测下多少电流
判断是不是LDO本身引起 ...

我试了一下LDO的EN接VCC测得电流是0.6uA,不接EN是22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下是不是单片机引起 二极管漏电流
直接EN脚接vcc 测下多少电流
判断是不是LDO本身引起 ...
我把EN脚连着的两个二极管都断开,也就是只有LDO连着后面的负载电路,此时测得静态电流为2.7mA.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不小心误操作把VCC接成5V后,测得的静态电流就很小,只有14uA,但是我VCC再换成3.3v后,静态电流还是100uA
单片机引起 二极管漏电流,是在二极管那边断开接电流表吗,我测了一下很小几乎为0

网友B:
LDO 虽然是低压差的,但也是有压差的。输入3。3V 输出也是3.3V。LDO内部电路肯定有变化比如内部检测电路 参考电压等消耗电流变大。

网友C:
LDO的EN加个1M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