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imer0的输出翻转是否可以同时输出在两个引脚上?

楼主(2022-11-01):
如果有多个引脚可以被复用成TM0的话是可以的。
比如【M0518】有两个引脚PB8和PB15可以复用成TM0。
那么同时设置这两个引脚的复用功能为TM0,就可以实现当timer0翻转输出时,PB8和PB15同时输出相同波形。
SYS->ALT_MFP = 0x00000000;
    SYS->ALT_MFP2 = SYS_ALT_MFP2_PB15_TM0;
    SYS->ALT_MFP3 = 0x00000000;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8_TM0|SYS_GPB_MFP_PB15_TM0;

网友A:
TM0可以,同时输出在2根TM0输出。

网友B: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C:
你可以用定时器啊,然后定时器到了翻转一下IO,这样是不是也行

网友D:
估计只能一路输出吧,能2路都输出么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嘛,主要是我没M0518,不然我就帮你测测了

网友F: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用定时器计时功能,比如到1秒翻转一下IO,就可以定时器计时1秒进入中断,在中断翻转一下IO

网友G:
输出同一个波形应该是简单的,这不是问题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可以用两路定时器解决你这个需求的

网友I:
话说,这个M051851内核还是32内核啊?

网友J:
用两个定时器吧,稳当一些

网友K:
估计是可以2通道同时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