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USB做ESD测试时如何防护

楼主:
NUC972 USB做ESD测试时如何防护

网友A(2022-11-01):
不建议在USB信号线上加电容

网友A:
  • USB Common choke是可选项

网友B:
加共模滤波器和ESD静电管。

网友C:
USB信号线上最好不要加电容

网友D: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E:
金属屏蔽,做ESD防护

网友F:
一般可以通过串联电阻或者磁珠来限制ESD放电电流,达到防静电的目的。

网友G:
把静电防护元器件(TVS管、LC滤波器、铁氧磁珠、高压电容等)放在板间接口等保护位置

网友H:
接地就是将静电通过一条线的连接放入大地,这是防静电措施中最直接最有效的。

网友I:
端口可以串1K欧电阻来防护。

网友J:
要考虑在电缆进出设备的地方做防护,或者干脆直接隔离开,以避免形成放电通道。

网友K:
灵敏器材进行静电屏蔽和磁场屏蔽,静电屏蔽可用导电良好的金属屏蔽片来阻遏电场力线的传输。

网友L:
在最近的地方放置防护器件,效果较好。

网友M:
就加ESD二极管就行吧

网友N:
正常来说USB上也不会有电容的啊,谁会加电容嘞?

网友O:
你可以考虑再弄个10R的电阻试试

网友P:
USB过检测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用ESD二极管即可

网友Q:
你的ESD二极管要选型合适才行,不然USB都烧了,ESD还没起作用呢

网友R:
我记得USB好像就加ESD就行,就基本能过

网友S:
你要是外置的USB最好弄个磁环,会好很多

网友T:
我一般做ESD的话,就选择合适的ESD二极管就完事儿了,也不会加其他东西了

网友U:
你可以看看官方的参考电路的,他们基本都是过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