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MicrochipStudio 堆栈设置的疑问?

楼主:
之前一直使用ICC AVR 近期转到MicrochipStudio进行开发AVR 8bit单片机开发,最近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堆栈设置项,请问一下,堆栈设置项在哪里?还是在AVR-GCC编译器上会把剩余RAM都作为堆栈使用?
      下载视频

网友A(2022-11-02):
1. AVR-GCC 编译器会将mcu上的SRAM都转化成堆栈
2. 如果堆(heap)的大小不够, 自动会在栈(stack)头或者尾巴上分配

3. 如果要在microchip stdio上手动分配大小, 你需要给编译器设置参数. 右键项目属性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

添加参数: -Wl,--defsym=__heap_start=0x802000,--defsym=__heap_end=0x803fff
(没测试过, 可能不需要-WL. 0x802000和0x803fff 需要根据mcu文档来查看)

另外, mplab ide, xc8 编译器用的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VR-GCC 编译器会将mcu上的SRAM都转化成堆栈
2. 如果堆(heap)的大小不够, 自动会在栈(stack)头或者尾巴 ...

谢谢,大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