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uildroot下如何rebuild文件系统?

楼主(2022-11-01):
Buildroot下如何rebuild文件系统?

网友A:
一般重新构建系统是不是都得在linux下构建呢

网友B:
这个还没研究过,没有什么说明书之类的教程么

网友C:
这个网上应该有教程吧,关于buildroot的部分

网友D:
正常来说Buildroot可以通过Makefile脚本和交叉编译链工具实现对文件系统的构建

网友E:
这个buildroot是什么啊?是一个框架还是一个系统啊?

网友F:
没用过buildroot,我之前搜索了一下好像是能构建文件系统,得用交叉编译链才行

网友G:
这个有点复杂吧,得自己写Makefile

网友H: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的,https://blog.csdn.net/baidu_38661691/article/details/94732843

网友I:
话说,对于这种框架的构建,不都是有些使用说明的么

网友J: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buildroot是一般用于什么情景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