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Nuwriter烧写200M emmc image时候失败

楼主(2022-11-01):
NUC972 Nuwriter烧写200M emmc image时候失败

网友A:
失败的话,都提示了什么?

网友B:
是不是硬件emmc有坏块啊?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接触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D:
保证你线材接触良好,而且稳定,同时保证硬件供电稳定

网友E:
你是烧录到固定进度条的地方烧写失败吗?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你固件有问题导致的烧录失败呢?

网友G:
你这样,先用官方提供的镜像烧录一下试试,看看是否失败,证明硬件与连接等都没问题

网友H:
烧录失败的问题可太多了,就是失败,没别的提示么?

网友I:
我知道的是,如果你要是镜像有问题,有些时候烧录也会失败的

网友J:
你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吧,跟他好好描述一下问题,也许能快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