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bootargs中ubi设置readonly,但是系统启动后依然可写。

楼主(2022-11-01):
NUC972 bootargs中ubi设置readonly,但是系统启动后依然可写。

网友A:
可以查看inittab中是否将rootfs设置为rw,取消对应mount语句即可以正常挂载为readonly

网友B:
一般rootfs 是挂在内存上的,表现是可读可写,数据实际是在内存,上电写入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