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uildroot下如何设置密码登录,并解决登录后命令行报错信息

楼主(2022-11-01):
Buildroot下如何设置密码登录,并解决登录后命令行报错信息

网友A:
在Buildroot下通过命令make menuconfig启动配置界面,找到System configuration,在其下面勾选上Enable root login with password,并填充密码在Root password设置项上.
修改 ${BR2_DIR}/package/busybox/inittab文件,屏蔽行#::once:-/b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