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GPIO翻转方式喂狗外部watchdog

楼主(2022-11-01):
用GPIO翻转方式喂狗外部watchdog

网友A(2023-01-11):
这操作没啥问题啊,可以的

网友B:
其实外置看门狗就是给个时序脉冲应该就行

网友C:
你倒是可以用翻转方式实现这种操作的

网友D:
给我的感觉,你做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你要确定,你的外置看门狗的喂狗操作需求

网友F:
可以,只要两次脉冲间隔时间不超过喂狗时间就得。

网友G:
其实你要是MCU自带看门狗,用内置的看门狗也是OK的

网友H:
用GPIO的话,得提前喂狗,就是时间别踩点

网友I:
可以的,这么做也是OK的

网友J:
为啥要用外置的看门狗呢?

网友K:
用mcu内置的wdt功能即可

网友L:
楼主这是要表达啥一个新的喂狗方法嘛?个人感觉可行

网友M:
喂狗其实就是给脉冲信号,应该没问题就是喂狗时间设置要合理

网友N:
其实这么喂狗的话,估计最好重复两次,防止第一次没喂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