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CubeIDE下载程序时忘了选Debug,结果后面芯片就无法再下载程序了

楼主(2022-11-01):
使用STM32CubeIDE下载程序时忘了选Debug,结果后面芯片就无法再下载程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使用mcuisp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也不成功,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Boot脚上有跳线吗,有跳线的话,改成从SRAM启动,把FLASH代码擦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要是用isp下载的话,需要将boot设置一下的哦

网友C:
正常你选不选debug也不会导致芯片锁死吧

网友D:
你可以把复位也接上仿真器之中,也许就好用了

网友E:
把FLASH代码擦除应该就可以

网友F:
设置一下boot

网友G:
你说不能烧录程序,提示的是什么

网友H:
你不选择debug是不是swd接口就被复用了啊?

网友I:
改成从SRAM启动

网友J:
我也没遇到过不能烧录的啊,你是不是芯片坏掉了啊?

网友K:
正常来说,就算是不能用仿真器烧录,串口也是可以烧录的,不会坏芯片的

网友L:
之前你烧录过程序么?就是说之前芯片是肯定好使的吗?

网友M:
这你得把报错原因截图发出来,我可以帮你看看,还有就是用ISP烧录的时候提示什么了

网友N:
我很好奇,你这个debug是什么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