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占空间的板板连接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2-11-01):
我们的产品空间很小,调试期间经常需要连接调试板(6pin),但调试板在量产后通常都不需要;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前期产品带着调试接口,量产前改版去除接口;
这样导致的问题是:我需要改版;
所以我在想,有什么办法,我在板子上预留一个可拆卸的接口,量产的时候不上件,绿油覆盖掉;
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推荐最小的这种接口,接口小的话,对我板子其他走线影响小;
我初步想法,就留6个测试点(直径0.5mm的这种);
但是感觉每次需要焊接很烦;
用XH贴片形式的连接器,空间又不够;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连接方式推荐的?

                                   tyw  注

tyw
做个测试治具. 参考一下

网友A:
就留测试点就行,买个弹簧夹具来调试烧录,生产过程中也可以使用,比如下图这种(某宝上搜测试夹具就出来,为了避免打广告嫌疑,就不上链接了):

网友B:
量大就考虑做工装吧,楼上这种探针没太小的,0.5mm的测试点,恐怕没合适的

网友C:
工程师都越来越懒咯,焊几根线调试都觉得烦。
焊几根线,跟焊个插座,工作量差不多吧?

网友D:
焊几根(多股)漆包线,接杜邦线针座调试.

网友E:
邮票孔焊接,最不占空间。

网友F:
简单啊,做邮票孔的拼板,可以掰下来。

网友G:

焊接成快拆试的

网友H(2023-07-28):

一个测试夹搞定的事

网友H:

如果觉得2.54mm的间距还是占空间,换1.27mm间距的测试夹啊,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