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芯片flash内存不够了

楼主(2022-11-01):
编译信息里code占用了56k内存,这个可以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减少内存占用吗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Code就占了56K内存?代码优化开一下呗。

网友B:
你这里是有图片数据吗?正常程序Code不应该这么大。

网友B:
如果硬件有Flash芯片,建议把大数据放到Flash上。

网友C:
优化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就占了56K内存?代码优化开一下呗。

哪里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件有Flash芯片,建议把大数据放到Flash上。

没有外挂flash

楼主:
怎么优化

网友D:
flash 不够了    还是RAM不够了  应该是RAM吧

网友E:
估计大部分都是常数表格吧?比如图片、语音、字库之类,放在外挂的8腿FALSH吧。

网友F:
1. 提高代码优化等级
2。取消断言宏

网友B:
用Keil的话,魔术棒,然后有个【C/C++】,Optimization选项,选择合适的优化等级

网友:
需要优化到多少?

网友A:
那你就只能从代码上找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