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MPU6050的问题。

楼主(2022-11-01):
程序获取MPU6050角度,加速度,角加速度。但是有时候初始化卡很久,只有动一动设备,初始化才会通过,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记得之前好像说MPU6050有个零点校准功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你可以调试看一下程序一直循环在哪,然后再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有可能是零点校准

网友D:
调试看看程序卡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好像说MPU6050有个零点校准功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但是也没把MPU6050摆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看看程序卡在哪里

好像是卡在初始化的地方,一直检测某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E:
调试看一下程序一直循环在哪

楼主(2022-12-04):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好像说MPU6050有个零点校准功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啊,但是我动的时候似乎没有回到零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看看程序卡在哪里

就是卡在初始化,主要是初始化获取角度的那个程序。

网友F(2024-11-04):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G: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H: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I: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J: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K: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L: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M: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N: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