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2-11-01):
温度传感器

K型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和NTC、红外传感器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哪里?哪些场合要用到相应的温度传感器?我看医疗领域一般用的是热电偶?

           tyw  注

网友A:
NTC范围最小,不超过105度,长期使用不超过85度,一般用于室温。

K热电偶短期可以测到1200度,长期使用不超过800度。S热电偶短期1600度,长期1300度。B型热电偶短期1800度,长期1600度。其他类型热电偶因为没有K热电偶温度范围宽,价格也比K热电偶贵,都被淘汰了。

红外温度范围宽,理论上你能造出多高温度就能测到,但不如热电偶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