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控制com开通关断

楼主(2022-11-01):
我用的sh79f6431的单片机,seg我知道怎么控制,可是我的lcd需要四个COM端来控制,四个com端复用P1.0~P1.3四个管角,只要P1SS寄存器的COMS1位置1就可以使用com功能,置0就使用io功能,我想问的是我使用com功能后 怎么控制com开通关断呢?

网友A:
默认好像都开通

网友B:
直接默认就可以了,不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C:
默认是的都是开通的。

楼主:
是啊,现在不受我控制

网友D:
直接设定LCDRAM的值,硬件会帮你完成的呀

网友E:
请问下 怎么控制COM 和SEG

网友F:
com就是这个数码管开关的主要控制方式

网友G:
你需要理解数码管的控制原理怎么样

网友H(2022-12-01):
楼主已经对com脚进行其他操作了吗

网友I:
com设置 好后  是通过另一端进行控制的吧

网友J:
com是公共端口 如果控制这个引脚 那么就是每次都要控制一批是吗

网友K:
我理解的一般是不是都是控制SEG端而不是com端啊

网友L:
默认是开通的 完全不需要进行设置的

网友M:
设定好com后可以不管他  但是 需要操作seg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