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发现的问题

楼主(2022-11-01):
初识中颖单片机,觉得仿真功能作的不错,可是在学习单片机ad功能时,仿真出现了如下的问题:先附源代码:
#include<SH79F08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uint  i,adc,adc_data;
adc=0;
adc_data=0;
ADCON=0x80;
ADT=0x88;
ADCH=0x01;
for(i=0;i<250;i++);
while(1)
{

ADCON|=0x01;
while(ADCON&0x01);
adc = ADDH;
adc = adc<<2 + ADDL;
adc_data=adc;
}
}
仿真结果:首先adc_data一直是0.单步执行能执行到adc = adc<<2 + ADDL;,可是执行不到adc_data=adc;这一步。
          其次,在有时仿真时ADDH,ADDL有时会为0。

网友A:
是不是我代码做的也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给优化了?

网友C:
是不是代码被优化了,所以断点放adc_data=adc;放得上么?

网友D:
断点放不上去的。

网友E:
我感觉是代码优化的问题 导致断点位置不对

网友F:
断点位置出错了

网友G:
应该是被优化掉了,adc_data加个volailte限定词试试

网友H:
你把软件的优化设置成Lvevl0这样应该就可以断点到每一行了。

网友I:
如果仿真效果不佳,可以试试打印LOG,这样可以看到实时的结果。

网友J(2022-12-01):
向前打断点 看看单片机有没有在这个位置进行复位

网友K:
数据超限导致出现不可控现象?每次都是卡在这一步吗

网友L:
adc本身就是uint型数据 再左移两位 会不会数据溢出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断点放不上去的。

感觉如果无法打断点的话  就可能说明代码直接被优化掉了 是吧

网友N:
可以暂时将两个语句进行顺序的调换进行确认吗

网友O:
在仿真的过程中 实际给定ad的模拟量是否是一个定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