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RAM只有256B和一个外部256B

楼主(2022-11-01):
我编程编到一半,才发现RAM只有256B和一个外部256B 请问有办法直接访问外部RAM吗!

楼主:
我用的C语言,要内外RAM加起来才可以将就的用

网友A:
89s52 单片机用C语言的  XDATA定义就行了吧。

网友B:
51大于256的都是XRAM

网友C:
有接口就可以啊

网友D(2022-12-03):
楼主说的这个外部ram是指单片机自己的外部ram还是外挂的ram芯片啊

网友E:
因为单片机处理的信息量比电脑小很多,所以它带的RAM也比较少

网友F:
实际上RAM只是作为数据临时存放的地方,除非进行图像处理需要存放大量的数据外

网友G:
一般对于执行较简单任务的单片机,有这么多也够用,如果实在不够用也只能采取外加SRAM如6116、6264等等来扩展。

网友H:
RAM在单片机里的用途,主要是存放临时数据。

网友I:
在单片机里面还有若干寄存器,数量不多但是作用很大,除了暂存数据,还可以交换、加工、传递等等,以及随时记录单片机当前处于什么状态,输入输出口也是作为特殊功能的寄存器存在,具体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