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直流电流过大报警的电路图

楼主(2022-11-01):
网上找了一个不清晰,谁有私藏清晰版,先谢谢了!
就是电流大于一个预先设定好的预定值继电器动作输出!

直流用分流片取样就行,后面加放大比较电路就行,可以参考逆变式焊机电路。

网友A:
第一,直流电流的正常工作范围值是多少?想要的报警阈值多大?
第二,想怎么个报警法?
这两个问题,楼主不描述一下的话,看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问题太泛了。

楼主:
直流电流正常工作范围0-9A吧,超过9A就要报警,使12v继电器吸合

网友B:
将电流转成电压,弄个比较器,但是要考虑噪声等等问题,做好也不容易!

网友C:
采样比较输出即可,如此简单、

网友D:
要做一个迟滞回线,用运放达成一个比较器,全硬件就可以搞定

网友E:
分流器+运放+报警

网友F:
是不是买个B/C类空开就行了?

网友F:
用个干簧管,电线绕几圈就是过流保护器。
看淘宝店最低5分钱

网友G:
采样电阻+比较器+触发器;只要一过流就比较器触发保持,触发器输出控制继电器即可,采样电阻输出到比较器接RC可以控制过流时间/过滤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