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有没有ch32v203的iic从机中断例程,这么多年了iic从机还从来没弄过

楼主(2022-11-01):
看上去iic的中断信息还是挺复杂的

楼主:
按照手册写了程序,发现I2C_STAR1_RXNE置位后没有产生中断
I2C_CTLR2_ITEVTEN和I2C_CTLR2_ITBUFEN都已经置位
I2C_STAR1_STOPF和I2C_STAR1_ADDR置位时是会发生中断的

楼主:
真没人用这个功能吗?
我看evt历程里面也没有提供中断模式,早年听说st的iic存在bug,不知道是不是继承了,然后就不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没人用这个功能吗?
我看evt历程里面也没有提供中断模式,早年听说st的iic存在bug,不知道是不是继承了, ...

我这边有个CH32V103 IIC中断接收的例程,CH32V203也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参考下

CH32V103 硬件IIC-中断接收.zip

楼主:
谢谢,我这边对照了一下103和203的手册,关于iic部分两者没发现不同,抽时间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