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166a的LCDRAM不连续 怎么做?

楼主(2022-11-01):
166a的LCDRAM不连续 怎么做?

网友A:
不连续,什么意思啊??

网友B:
LZ利用了哪些seg,就对应的操作哪些ram。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C:
嗯,这个连不连续没关系

楼主:
谢谢了 我找到问题了 有没有I2C的例程啊?

网友D:
中颖官网有的下,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ae_file/softip/zh/8bit/DEMO7_I2C.rar

网友C:
SH79F166A晶振脚(P5.0~P5.1)为什么在工作时用手触摸就会复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这简单,地址到哪就往哪送数据,没必要纠结

网友F:
改下负载电容试试

网友G(2024-03-16):
优化内存访问模式,尽量减少对不连续内存区域的跨越访问,以减少潜在的延迟和功耗。

网友H:
调整数据结构

网友I: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J:
往指定地址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