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贴片的4个引脚的32.768K晶振是有缘晶振吗

楼主(2022-11-01):
有个贴片的4个引脚的32.768K晶振是有缘晶振吗

网友A:
两种好像都有

网友B:
那可不一定,一般有源的好像要厚一点

网友C:
有源 一般4个(电源、地、NC、OUT)

网友D:
无源 一般2个,也有4个的,STM32系列评估板无源贴片32.768K就是4个:MC306

网友E:
这个都注意到了

网友F:
有源 一般4个

网友G: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一般是2个脚无极性元件;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一般4个脚.

网友H: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网友I:
不要光看外表,内部结构才是决定其特性的硬道理!胳膊腿多但是悬空的也太多了!

网友J:
如果你的项目前后端都是你可以自由控制的,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你合适的数字,就像你说的200、400 什么的。

网友K:
无源的一样有4个脚的,而且用得很多,所以不能只靠引脚数判断,要结合外部电路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不是有缘的,因为有缘晶振的输出一般MHZ的。你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四个脚中有两个是通的,如果这样的话你手里那个就多半是无源的了。

网友L:
有源和无源的都有4个脚的,用万用表量一下2、4脚的正反向特性,就知道里面有没有IC了。

网友M:
判断32.768KHz是有源还是无源的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尺寸大小。

网友N:
2520、3225 和5032 尺寸的32.768KHz是有源晶振,这类产品出来时间不长。
其他的32.768KHz不管2pin还是4pin的都是无源晶体。

网友O:
可以直接根据尺寸来判断了。。

网友N:
也有4个脚的无源晶振,另外两只脚用来屏蔽的

网友P:
不一定是有源晶振,无源晶振也有四个脚的.要看型号对比数据手册

网友N:
90%是无源的,而且是MC-306或者相似的封装
有源的你还不一定买的到

网友Q:
外加电源的是有源。

网友R:
晕,就是无源的,我这个接触很多,GSM手机上一般还有个26M晶振,这个才是有源的。

网友S:
32.768K 4Pin的 有源晶振也有,无源晶振也有。如果想更进一步确认的话,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外观。我们可准确判断

网友T:
不能只靠引脚数判断无源的也有4脚的

网友U(2022-12-03):
我知道无源晶振肯定需要电容  那么有源晶振需要吗

网友V: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外部电路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W:
无源晶振也有四个脚的.要看型号对比数据手册

网友X:
有源无源和引脚数目无关 仅仅是一种封装形式或者用于屏蔽

网友Y:
无源晶振中没有使用的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Z:
请问有源晶振里边是有小型的ic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