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检测到的是低电平信号上电200ms左右的时间内

楼主(2022-11-01):
69P24,芯片上电初始化,设置端口(我用到的是PB0口)为输入上拉,端口置1。外部无上拉电阻。悬空端口,理论上设置完成后检测到的信号应该为高电平信号。但是实际是在上电200ms左右的时间内检测到的是低电平信号。

网友A:
需要设置内部上拉有效时间吧

楼主:
嗯,需要多长呢?

网友B:
PB0是高压烧写口,open-drain的,没有寄存器设置上拉

楼主:
疏忽了,原来端口留做它用的。

楼主:
哎,后来有改动就直接拿来用了,忘了这个问题

网友C:
还好觉悟的快

网友D:
如果设置不了内部上拉,只能用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E:
正常引脚拉高应该在ns级别才对。

网友F(2022-12-03):
感觉内部上拉不太够  还是需要加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G:
这个引脚可以配置成内部上拉?我记得这个引脚有特殊的用途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PB0是高压烧写口,open-drain的,没有寄存器设置上拉

请问高压烧写口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烧写程序还有电平的区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高压烧写口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烧写程序还有电平的区别?

EPROM 或FLASh ROM 在编程时,要辅以较高的编程电压,成为VPP烧写高压

网友J:
貌似这额型号的这个端口无法设置为内部上拉

网友K:
无论本身能不能设置  建议都使用外部上拉 至少电阻位置要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