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EFT 3KV测试不过

楼主(2022-11-01):
目前手上有个伺服控制器,做EFT测试的时候3KV不能过,客户要过4kV,目前是LN用了10mh加2nF的LC滤波,尝试过共模电感加大,没有改善,产品是铝外壳,100KHz的时候报错,请问再那些方面可以改善?

网友A:
1.绝缘强度测过没有?耐压能做到多少?2.一次侧和二次侧的爬电距离有没有控制好?
3.变压器的寄生电容有没有侧过?

谢谢坛友,请问那个寄生电容采用那种方法测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