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22-11-01):
我看了一下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值有这些:300、600、1200、2400、4800、9600、。。。。。115200,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些数,难道200、400、等等或700、1400等等不行吗?

楼主:
反正它表示每秒发送的位数,理论上讲,波特率多少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A:
比较方便用“时钟类”晶振分频。

网友B:
这些数字是继承六十年代的串行标准延续下来的,五十多年过去了,早就过期了,现在大多是习惯性的,没有任何人限制你。

网友C:
但如果你需要使用一些调试工具(软硬件)之类,支持非标准波特率的真不多。

网友D:
就像铁路轨道的宽度,开始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一百多年了,现在谁蛋疼,动脑筋去改?  阎锡山改过,拆光了... ...。法国佬在广西云南东南亚搞过,锈得不成样子了。老毛子改了,中欧铁路只好搞很大占地面积的换轨站。

网友E:
应该随意的都可以!如果用FPGA开发的话 什么波特率都可以实现!

网友F:
理论上任何值都可以,只是这些波特率计算出来的频差最小

网友G:
和那个年代PC用的晶振相关,延续下来了。

网友H:
理论上任何值都可以,只不过习惯了这些值

网友I(2022-12-03):
这些都只是常规的 平时我们都认可的常用的波特率

网友J: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随意配置的 只要接收方也可以配置成相应的波特率就行

网友K:
虽然理论上只要设置都可以 但是不同设置出来的误差也是不同的

网友L:
我个人认为只是一种使用习惯 另外涉及到容错率的问题

网友M:
通讯双方商量好了就可以自行进行更改  这些不是硬性的规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应该随意的都可以!如果用FPGA开发的话 什么波特率都可以实现!

您的意思就是用单片机总会有一些倍数上的限制是吗

网友O:
肯定可以啊,之所以设置这些频率值日,那是因为这些值常用,且更好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