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 pro识别不到芯片

楼主(2022-11-02):
昨晚插上Nu-Link pro之后,就让我升级,升级完之后就识别不到芯片了,用keil download就提示:the chip is unrecognizable or the connection is incorrect.Please check it!
以前都好的,也升级过都没问题,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版的?升级后有可能检查license了。

网友A:
楼主或管理员删除一下多余的回帖,刚才网络卡了,连点了几次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版的?升级后有可能检查license了。

以前用的好好的,这次死活连不上了,淘宝买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版的?升级后有可能检查license了。

有可能因为我此前装了其他的keil驱动导致的,卸载重装keil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B:
那可能是新固件和老驱动不兼容导致的。恭喜楼主救活LINK。

网友C:
估计是兼容的问题,Link如果用的稳定,尽量别升级。

网友D:
兼容问题吧

网友E:
你这可能是原来的驱动不兼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