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正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不相等

楼主(2022-11-02):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当我用不同的电源给图中这个系统供电(系统还包括其他模块)时,图中的U1+和U1-不相等的程度差别很大。比如我用那种长条形(外观像笔记本电脑电源)的24V供电,U1+和U1-相差20mV(此时的U3+=U3-)。。。。而换一种板载的24V(这个24V由12V升压而来,而12V是台式机的12V供电)供电,这个时候的U1+和U1-就相差很小(此此时的U3+和U3-没有测量)。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什么研究价值,元器件太多。用高端电流镜,可节省两个运放。电流低端检测,不用考虑共模了。

网友B:
运放供电电压?U1+共模电压?

运放供电电压为20V和GND。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供电电压?U1+共模电压?

这个电流源,下面是100k,电流很小的。
上面的原理图画个led是个陷阱。
考察电流镜知识的,以及万用表内阻。

网友C:
用的啥型号OPA?

为啥不简单地在100K 那边测电压换算成电流?

运放不要钱也不能这样用啊! 低碳环保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源,下面是100k,电流很小的。
上面的原理图画个led是个陷阱。
考察电流镜知识的,以及万用表内 ...

叶总,真实应用就是4个LED串联(只是还有很多路电流镜和LED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啥型号OPA?

为啥不简单地在100K 那边测电压换算成电流?

型号用的OPA2196,用20V/GND供电。
不在100k那里采电压的原因,我是怕NMOS管的GS之间的漏电流影响,因为我的应用是1uA~10uA的电流应用。用这个微弱电流去测试LED的好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什么研究价值,元器件太多。用高端电流镜,可节省两个运放。电流低端检测,不用考虑共模了。

...

在100k那里采电压,NMOS管GS之间的漏电流影响大吗?我的应用是1uA~10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100k那里采电压,NMOS管GS之间的漏电流影响大吗?我的应用是1uA~10uA。

连mos管的漏电流都要考虑了,这种设计没接触过,我玩的工业信号都很强,也不用考虑信噪比。
你可以询问论坛中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100k那里采电压,NMOS管GS之间的漏电流影响大吗?我的应用是1uA~10uA。

找个没有GS内置TVS 的MOSFET漏电就可以忽略.这么高的共模输入电压,共模抑制后残余输出偏差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没有GS内置TVS 的MOSFET漏电就可以忽略.这么高的共模输入电压,共模抑制后残余输出偏差可不小
...

OK,明白。看来还是得采NMOS管源极端电阻的电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楼主:
OK,明白。看来还是得采NMOS管源极端电阻的电压。谢谢大佬!

大佬,我看了下这个运放的CMRR,他的典型值为120dB。也就是说我的共模电压20V(最大只能为20V)的时候,运放输出端的共模电压为20V/1000000=20uV。这个电压值比我的实测误差值(运放正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差值)小很多。请指导,谢谢!
NOTE:实测运放正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差值为20m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看了下这个运放的CMRR,他的典型值为120dB。也就是说我的共模电压20V(最大只能为20V)的时候, ...

这个CMRR 没意思,因为你无法保证外部接的几对电阻值绝对相等。

楼主(2022-12-29):
引用 网友C:
这个CMRR 没意思,因为你无法保证外部接的几对电阻值绝对相等。

那几个电阻不可能绝对相等,所以对共模电压的抑制就不好,是这样理解吧?
但是我换不同的电源给这个系统供电,为什么U1,U2各自的正向端和反向端的电压不相等的程度就不一样呢?主要是这个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mos管的漏电流都要考虑了,这种设计没接触过,我玩的工业信号都很强,也不用考虑信噪比。
你可以询问论 ...

我换不同的电源给这个系统供电,为什么U1,U2各自的正向端和反向端的电压不相等的程度就不一样呢?主要是这个问题想不通。感谢大佬解答!看来我真的要搞低端采样了,我又要用低端采样也会出现上述问题,即”换不同的电源给这个系统供电,为什么U1,U2各自的正向端和反向端的电压不相等的程度就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几个电阻不可能绝对相等,所以对共模电压的抑制就不好,是这样理解吧?
但是我换不同的电源给这个系统 ...

可能有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