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003中的IWDG的简单介绍并配置IWDG实现喂狗

楼主(2022-11-02):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3.5 Eg5_IWDG

这一节,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CH32V003 的独立看门狗(以下简称 IWDG)。CH32V003  内部自带了 2 个看门狗:独立看门狗(IWDG)和窗口看门狗(WWDG)。这一章我们只介绍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将在下一节介绍。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按键 PC1作为KEY1来喂狗,也是释放响应。

独立看门狗(IWDG)通常用来检测逻辑错误和外部环境干扰引起的软件故障,其时钟源来自于LSI,可独立于主程序之外运行,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低的场合。独立看门狗可看作为一个12位递减计数器,当计数器的值从某个值递减到0后,系统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若在计数器未递减到0之前刷新计数器的值,则不会产生复位信号,此过程即是喂狗。

IWDG 时钟源来自于 LSI,可独立于主程序之外运行,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低的场合。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来源 LSI 时钟分频,其功能在停机和待机模式时仍能正常工作。当看门狗计数器自减到 0 时,将会产生系统复位,所以超时时间为(重装载值+1)个时钟。

独立看门狗相关函数和定义分布在文件ch32v00x_iwdg.c和ch32v00x_iwdg.h文件中,关于这两文件的函数具体介绍请看软件设计部分

3.5.1硬件设计:

本节配置按键 PC1作为KEY1来喂狗。

系统设有独立看门狗(IWDG)用来检测逻辑错误和外部环境干扰引起的软件故障。

3.5.2 软件设计:

本节的代码设计,主要在我们的MyBSP目录下的IWDG.c中先介绍 IWDG_Feed_Init函数,该函数代码如下:

/*********************************************************************
* @fn      IWDG_Ini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s IWDG.
*
* @param   IWDG_Prescaler: specifies the IWDG Prescaler value.
*            IWDG_Prescaler_4: IWDG prescaler set to 4.
*            IWDG_Prescaler_8: IWDG prescaler set to 8.
*            IWDG_Prescaler_16: IWDG prescaler set to 16.
*            IWDG_Prescaler_32: IWDG prescaler set to 32.
*            IWDG_Prescaler_64: IWDG prescaler set to 64.
*            IWDG_Prescaler_128: IWDG prescaler set to 128.
*            IWDG_Prescaler_256: IWDG prescaler set to 256.
*          Reload: specifies the IWDG Reload value.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number between 0 and 0x0FFF.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IWDG_Feed_Init(u16 prer, u16 rlr)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prer);
    IWDG_SetReload(rlr);
    IWDG_ReloadCounter();
    IWDG_Enable();
}

IWDG_WriteAccessCmd操作的是IWDG 控制寄存器( IWDG_CTLR),描述如下:

我们可以跳转到定义,可以发现:IWDG_WriteAccessCmd,IWDG_ReloadCounter,IWDG_Enable;

以上三个函数均是操作IWDG_CTLR寄存器;

其中,

IWDG_WriteAccessCmd是0x5555,允许修改R16_IWDG_PSCR和R16_IWDG_RLDR 寄存器;

IWDG_ReloadCounter是0xAAAA,喂狗。加载 IWDG_RLDR 寄存器值到独立看门狗计数器中;

IWDG_Enable是0xCCCC:启动看门狗;

最后IWDG_SetPrescaler(prer)和IWDG_SetReload(rlr)分别设置的是分频因子寄存器( IWDG_PSCR )以及重装载值寄存器( IWDG_RLDR );

再有就是我们要实现的按下按键喂狗代码(释放喂狗):

void IWDG_Handle(void)
{
     static uint8_t bounce=0;
     if(KEY1)
     {
         bounce=1;
     }else{
         if(bounce)
         {
             bounce=0;
             printf("Feed dog\r\n");
             IWDG_ReloadCounter();   //Feed dog
             Delay_Ms(10);
         }
     }

}

最后总结一下
1.1、void IWDG_WriteAccessCmd(uint16_t IWDG_WriteAccess)
功  能:启用或禁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
输  入:WDG_WriteAccess: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的新状态。IWDG_WriteAccess_Enable:启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IWDG_WriteAccess_Disable:禁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

1.2、void IWDG_SetPrescaler(uint8_t IWDG_Prescaler)
功  能:设置IWDG预分频器值。
输  入:IWDG_Prescaler:指定IWDG预分频器值(4、8、16、34、64、128、256)。

1.3、void IWDG_SetReload(uint16_t Reload)
功  能:设置IWDG重新加载值。
输  入:Reload:指定IWDG Reload值。此参数必须是介于0和0x0FFF之间的数字。

1.4、void IWDG_ReloadCounter(void)
功  能:使用重新加载寄存器中定义的值重新加载IWDG计数器。
输  入:无

1.5、void IWDG_Enable(void)
功  能:启用IWDG(已禁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
输  入:无

1.6、FlagStatus IWDG_GetFlagStatus(uint16_t IWDG_FLAG)
功  能:检查是否设置了指定的IWDG标志。
输  入:IWDG_FLAG:指定要检查的标志。IWDG_FLAG_PVU:正在进行预分频器值更新。IWDG_FLAG_RVU:正在进行重新加载值更新。

在进行IWDG相关程序编写时,若需用到上述函数,直接在程序进行调用即可

3.5.3 下载验证:

可以看到每隔4S左右复位,喂狗可以延迟复位时间;

3.5.4 入门视频:

网友A:
翻手一个赞。

网友B:
配视频讲解,不错,这样容易理解。

网友C:
帮顶一下,视频拍的不错。

网友D:
我同时开启看门狗和低功耗模式,但是在低功耗模式下看门狗计数器为0时并不会唤醒,而是直接复位,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时开启看门狗和低功耗模式,但是在低功耗模式下看门狗计数器为0时并不会唤醒,而是直接复位,是哪里的 ...

看门狗不就是为了复位以检测逻辑错误和外部环境干扰引起的软件故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