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替换STM32F207

楼主(2022-11-02):
       极海半导体apm系列通用mcu目前已覆盖003系列,103系列,105,107系列,407系列等多个系列通用mcu,但是由于目前碰到一个使用st207系列的项目,在型号上没有对应兼容的芯片,所以需要通过资源对比进行选型替换。       通过对比发现APM32F407系列在寄存器等方面与207系列相近并且覆盖,可以进行替换。如下为寄存器对比:
1.        DAC 寄存器内容相同
2.        ADC 全局寄存器映射(相同)/每路ADC寄存器地址和复位值(相同)
3.        EXTI 寄存器内容相同
4.        TIM1/8 TIMx_CCER 15bit C4NP>>>>205有/407没有
5.        TIM6/TIM7   寄存器内容相同
6.        IWDG/WWDG 寄存器内容相同
7.        SYSCFG  寄存器内容基本相同
8.        GPIO 寄存器内容相同
9.        CRC  寄存器相同
10.     PWR 寄存器内容相同
11.     串口 寄存器内容相同
12.     SDIO 寄存器内容相同
13.     IIC  407偏移地址0X24多一个IIC_FLTR寄存器,205 reserved
14.     USB OTG_HS  OTG_HS_HCINTx  2bit >>>207没有/407有
15.    USB OTG_FS     OTG_FS_GUSBCFG 207/407功能相同,一个在6bit,一个在 7bit
16.    USB OTG_HS    OTG_HS_GUSBCFG 207/407功能相同,一个在6bit,一个在 7bit
17.    FSMC  FSMC_BWTR1/2/3/4 bit16~19 207没有/407有
18.     以太网 寄存器内容相同
如上所示,407系列基本全覆盖207系列,由于每系列定义基本兼容,并且串口部分寄存器相同,所以直接使用207对应串口代码直接烧录到apm407进行兼容测试,测试后可以直接正常进行发送,其他外设后续等待测试验证。

网友A:
所以极海还是没有完全能代替st的芯片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极海还是没有完全能代替st的芯片是吧

这个帖子是指不同系列芯片之间的替换

网友B:
外设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不能直接替换,程序也不是完全兼容。

网友C:
这两个单片机的后缀名字都不太一样,硬件是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D:
不是完全兼容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