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请问怎么使用jlink下载调试

楼主(2022-11-02):
请问手上有n32wb031_stb_v1.2,想调试wb031,怎么用jlink调试,跳线帽改怎么接

网友A:
把jlink SWDIO、SWCLK、GND三根线引出来接到开发板中间排针的相应位置,需要靠近WB031这一侧

楼主(点评):
我刚试了,接了这三根但jlink没有识别出来

网友B:
楼主,选M0,就可以直接识别了。我昨天刚解决

楼主(点评):
不行啊,选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拍照看一下

楼主(点评):
发了,麻烦看下

楼主:
麻烦大佬们帮下

网友C:
你这电源指示灯都没亮,你直接用jlink3.3V给板子供电

楼主:
还是不行,接了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源指示灯都没亮,你直接用jlink3.3V给板子供电

接了3.3还是一样,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D:
线接错了,接到SWDIO和SWCLK一侧

网友C:
确定一下你的jlink有没有问题

楼主(点评):
没问题,之前还下过其他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线接错了,接到SWDIO和SWCLK一侧

是靠近芯片一端

楼主(点评):
是不是要把u1电源跳线拔掉

网友B:
楼主板子多少钱买的呢,想搞一个

网友E:
我记得就4根线就可以了。看图片里,你的绿色和蓝色的杜邦线试试接靠左侧的排针

楼主(点评):
左侧不是u2的sw调试吗

网友F:
SWD模式就可以调试

楼主(点评):
就是识别不了

网友G:
板子上面的字那么清,你非要接对面去

楼主(点评):
啊?看stb原理图,wb031是在右边啊

网友C:
你这个电源指示灯都没亮,板子有问题或者供电有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