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NFC芯片问题

楼主(2022-11-02):
ST有不少NFC芯片,最近想搞NFC,应用场景是用手机和NFC进行互相通信,不管是P2P还是动态标签都行,有人做过类似的方案吗?

网友A:
ST25R39xx系列的好像基本都满足你这个要求的。

网友B:
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可以给你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可以给你推荐一下。

在便携设备上使用的。

网友C:
你是想让手机当一个NFC标签使用么?

网友D:
我觉得就用IC读写呗,能便宜点,手机NFC其实本质也是IC

网友E:
其实你可以问问ST的代理商,STNFC不是很有名,就推的不是很广

网友F:
NFC我觉得你可以用RC532,这芯片应该是OK的,价格还可以

网友G:
STNFC方面好像就ST25R的系列吧

网友H:
你可以看看这个链接,上面是有选型的https://www.st.com/zh/nfc/st25-nfc-rfid-readers.html

网友I:
我记得ST是有现成的方案吧,就NFC的相应的开发板的

网友J:
没用过STNFC方案,感觉芯片不是很便宜的样子

网友K:
你可以考虑考虑国产的啊,比如复旦微是不是也是行的呢

网友L:
其实用STNFC方案也是可以的,他家有调试软件,就连天线方面也有调试软件,很专业

网友M:
nfc好像只有ST25R系列

网友N:
st25r应该是OK

网友B(2022-12-03):
引用 网友A:
ST25R39xx系列的好像基本都满足你这个要求的。

你有做过吗?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让手机当一个NFC标签使用么?

P2P是类似两个设备,不过有主从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就用IC读写呗,能便宜点,手机NFC其实本质也是IC

IC读写?IC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NFC我觉得你可以用RC532,这芯片应该是OK的,价格还可以

它不能实现P2P的功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M:
nfc好像只有ST25R系列

对,稍微了解了一下,还有动态标签的芯片呢!

网友O(2024-11-12):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P: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Q: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R: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S: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T: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U: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V: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W: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