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37EM6S8 SKD问题

楼主(2022-11-02):
电机:12N14P无刷电机(2400KV)(空载:600MA)
主控:LKS32MC037EM6S8
工作电压:12V
电流:1-2A

无感单电阻控制。

SDK是在21下载无刷无感程序
按着教程去调试时,但是开环是不是只能在10000转,而轻载时电流要1A以上。
OPEN_ANGLE_TAG_FREQ            调在1500时,就上了。电机直接停了。电流直流上到1.5A-2.5A后,电压降到6V。

自我感觉问题:
1:47K和3.3K反电动势采样电阻过小,换成47K和10K,和47K和8.2K,现象 一样
2:电机工作电流过小,电机电流给5A现象一样。开环给1500后,同样上不到2W转(开环拖动最终频率:2000)
3:怀疑电机问题:换成10N12P电机的同样现象
4:怀疑MUC主频太小,MUC主频只48MHZ,PWM是16KHZ,MUC速度跟不上

/* ------------------------------Rated Parameter---medie FAN--------------------------- */
#define U_RATED_VOLTAGE                (12)              /* 单位:V, 电机额定工作电压,设置为正常工作电压*/
#define U_RATED_CURRENT                (2.0)               /* 单位:A, 电机额定工作电流,相电流最大值*/
#define U_MAX_FREQ                     (2700.0)         /* 单位:Hz,  电机最高运行转速*/

/* ------------------------------Motor Parameter------------------------------ */
#define U_MOTOR_PP                     (7)                                                                                     /* 电机极对数 */
#define U_MOTOR_RS                     (0.088366667)//(0.1835)           /* 单位: Ω 电机相电阻 */
#define U_MOTOR_LD                     (9.879)//(29.706)          /* 单位: uH 电机d轴电感 */
#define U_MOTOR_LQ                     (8.878)//(29.694)          /* 单位: uH 电机q轴电感 */

/* 电机磁链常数 计算公式:Vpp/2/sqrt(3)/(2*PI)/f,其中Vpp为电压峰峰值,f为电频率
   此参数仅影响顺逆风启动的速度检测,角度估算不使用些参数 */
#define U_MOTOR_FLUX_CONST             (0.000368475)

网友A:
1、电机电感确定这么小吗,8到10uH确定吗,我们单位是uH,有的数字电桥测的时候单位是mH,所以确定一下电感单位。
2、跑这么高转速建议使用论坛现在最新的10月24更新的,因为最新的将MCPWM中断内的void FOC_Model(stru_FOC_CtrProcDef *pCtrProc)函数内的 default: break;内的反电动势检测删除了,这段暂时程序没有用到,而且增加了MCPWM中断运行时间,也就是增加了电流环的执行时间,会限制高转速电流采样点个数。
3、把PWM频率加高一些,如20K,要不转速太高一个周期电流采样点太少,会导致角度和电流环异常电机,电机停转。
4、我们所说的电机开环是电流闭环角度开环,首先我们要明确角度开环的后果,那就无法保证转矩磁场与转子磁场角度垂直,那么就保证不了定子合成的力作用在转子上是最大的力矩,所以开环是无法跑到电机最高转速的。
5、我们使用开环是为了闭环(角度闭环)服务的,也就是开环将电机拖动起来,当达到一定转速后观测器收敛,此时观测器的角度准确了,那么就可以切到角度闭环了。
6、那么一般我们设置开环最终拖动速度时15到30HZ,为什么设置在这个范围呢?答:调试简单,而且兼容一般应用的最低转速。如果应用最低转速要求没那么低,可以加大开环最终拖动转速,那么更能保证观测器在切闭环时是收敛的;还有的应用最终拖动速度想更低,快速切到闭环其中一点那就调观测器KPKI啦,让角度更低速也能收敛。
7、您可以使电机运行状态切到闭环(电流闭环),加大电流环给定一个电流测电机最高转速,此时要么转速够了,要么转速还差一些,但不会电机不运转。
8、如果转速不够可以更改function_config.h的PWM调制比,默认18918,你可以一点一点加,最大是21759,切记如果转速或电流震荡了不能在加了,此时PWM调制比就给转速震荡前的值。还可以将LD和LQ乘一个倍数如0.9或0.8这样,往小值调,也是同样转速如果震荡或者转速不在提升就不要在减小电感参数啦。
10、如果上述情况还不行请联系我们。

网友B(2023-01-25):
大哥,你在哪儿下的无刷无感程序?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在哪儿下的无刷无感程序?谢谢

在这里,在这里。后期所有芯片的无感工程都会放到这里的哦。https://bbs.21ic.com/icview-3235274-1-1.html

网友C:
在哪里下载资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下载资料呢?

这是资料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1.html
电机驱动只要看下面这两块:
3、FOC调试培训level .3视频。
https://space.bilibili.com/18477 ... ondetail?sid=469719
B站视频资料对应FOC软件工程和调试软件下载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32352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