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RBT6莫名其妙的复位

楼主(2022-11-02):
MM32F103RBT6莫名其妙的复位;
同一款产品,一模一样的硬件
通电之后,那镊子触碰烧录口引脚,VDD或者GND或者NRST 必然出现重启复位,查过寄存器看到的是复位引脚引起的复位只要镊子和GND可靠连接,再去触碰就不会出现复位,这种复位不是看门狗引起的。
STM32F103和CKS32F103换上去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发现触碰镊子触碰 按键引脚也有一定的概率复位重启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镊子触碰按键引脚 为什么会重启呢

网友A:
最大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芯片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B:
可能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芯片不会这么脆弱吧。

奇怪就奇怪在 封装都是pintopin;换csk或者stm的就不会,,我也有点怀疑电源,

网友C:
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这个需要自己写程序的时候规范代码,遇到了需要慢慢排查。

网友D:
看门狗可能需要输出复位脉冲给MCU外部的其他电路

网友E:
没看到电路不能肯定。

网友F:
软件、硬件和一些事件都可能触发系统复位

网友G:
可以通过调试工具在异常处理的地方打上断点停留

网友H:
程序跑飞导致。

网友I: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机导致电源纹波太大,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J:
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K:
是不是有静电干扰啊

网友L:
监测一下发生复位的时候供电电压有没有下降

网友M:
有可能是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过大 导致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发现触碰镊子触碰 按键引脚也有一定的概率复位重启

说明电路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而且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O:
如果是复位引脚引起的 可以考虑是供电模块的功率不够

网友P:
这种现象应该不是软件导致的 可以考虑从布线以及功率角度解决问题

网友Q:
如果没有外界异物的碰触就不会产生复位是吗

网友R(2022-12-02):
应该是静电导致的,加IO滤波电容或ESD。

网友S:
难道是冬天静电太大导致的

网友T:
这种复位如果程序没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了,看看电路设计

网友U:
按理来说,你碰复位有可能会重启,但是你碰VCC或者GND就重启?GND你重启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V:
正常的话,你用镊子,而且还冬天,静电比较多,是容易这样的

网友W:
你电源是不是不稳啊

网友X:
估计跟电源没啥关系吧,我觉得有可能是你静电打死机的

网友Y:
你是程序有看门狗了吧

网友Z:
你不碰不就好了么,碰了有可能会有静电

网友AA:
也不一定,我觉得MCU应该不会这么弱,电路如果你设计好了,哪款MCU也不会因为碰一下就重启

网友AB:
你要是有看门狗,可以看看是不是喂狗慢了呢

网友AC:
一定概率重启,可能就是电路的设计事情,一般静电就很容易这样

网友AD:
复位可能自动复位的。

网友AE:
开启了看门狗了吗?

网友AF:
是不是硬件造成了死机了吗?

网友D:
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吗?

网友AG:
在VCC引脚增加一些104电容吧。

网友AH:
可能是不是干扰或电源发生问题导致的

网友AI:
楼主是不是相当于给了一下低电平,导致复位电平变化导致的呢

网友AJ(2023-01-01):
一看LZ就不是硬件工程师,看来缺一个硬件工程师

网友R:
原理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2023-02-21):
引用 网友AJ:
一看LZ就不是硬件工程师,看来缺一个硬件工程师

板子都是一样的,就是换了个pintopin的MM32F103R8T6,,然后硬件手册也对比了,,程序上我也改成了内部晶振,
我有点怀疑是 MM32F103R8T6 要么是有些引脚要处理,要么就是最小系统有问题

网友AK: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K:
是不是有静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