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口中断不能唤醒!!在线等,谢谢!

楼主(2022-11-02):
MCU是HC32L110C6

网友A:
你的电路本来外面就是上拉啊。
设定的是下降沿中断,
如果内部设置下拉肯定有问题,
不设置上下拉或者设置上拉,SW1开关的时候能产生下降沿中断

楼主:
问题查到了,有中断,是中断信号有毛刺,导致MCU识别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是在低功耗的模式下通过io中断唤醒吗

网友C:
需要使用外部上拉 别设置内部下拉方式

网友D:
可以使用示波器监控一下是否产生了这个边沿信号

网友E:
首选需要确定进入了哪种低功耗模式  该种低功耗模式是否支持这种中断

网友F:
有可能外部根本就没有产生这个信号脉冲

网友G:
因为你的电路决定了只有设定上拉开启才会产生下降沿啊

网友H(2022-12-02):
IO应该配置成上拉输入或浮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