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修改生成文件名后不产生axf文件怎么解决

楼主(2022-11-02):
(无正文)

楼主: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1: D:\APP\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 ./output/boot_app_112_up.bin  ./output/boot_app_112_up.axf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2: ./output/BIN_merge.exe  update1.00.binboot_app_112_up.bin
*** Error: CreateProcess failed, Command: './output/BIN_merge.exe  update1.00.binboot_app_112_up.bin'
".\output\boot_app_112_up.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很明显 就是执行脚本 合成的 时候出错了。把脚本执行屏蔽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