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紧急求助!!!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2-11-02):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的所有寄存器
sbit p1_1=P1^1; //位定义,后面P1^1中P必须大写,因为在之前有定义过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主函数即main函数,无返回值,无参数。任何一个c程序有且只有一个主程序,它是整个程序开始执行的入口
{
while(1)//大循环(也可称为死循环。为0时退出循环,条件为1,永不退出循环),所有程序都在大循环下执行;
         //若while(1) 后加;,则停留在此处。不向后执行。
         {
                 a=50000//50000赋值给a
                 p1_1=0;//0等于P1_1端口,灯亮
                while(a--);//到这一步开始a自减1,见到0为止,执行下一段程序
                a=50000//50000赋值给a
                p1_1 = 1;//1等于P1_1端口,灯灭
                while(a--);//到这一步开始a自减1,见到0为止,执行下一段程序
        }
}
为什么报错:
(10):rerror c141:syntax error near 'p1_1'
(13):rerror c141:syntax error near 'p1_1'

楼主:
头没有好心人指点一下

网友A:
a=50000后面要加一个“;"号。写程序要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句程序的最后都需要用;号结束。

收到,感谢!!!

网友B:
删,简化。

然后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C:
双击错误信息,然后在本行往回找。就能看到了。

网友D:
大哥是好人啊,又发了帖子,找不出错误

网友E:
a=50000//50000赋值给a
改为
a=50000;//50000赋值给a

网友F:
大家都看清楚了,咱打酱油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