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低速晶振的驱动能力默认是高还是低

楼主(2022-11-03):
请问低速晶振的驱动能力默认是高还是低,如何优化这个驱动能力呢?

楼主:
有没有经验的大神?

网友A:
你这晶振是要用在什么地方?还没听说过晶振驱动能力这回事。

网友B:
自己查手册啊,看BDCR这个寄存器的复位值对应的的驱动设置

网友C:
默认是最低级,要自己修改。 __HAL_RCC_LSEDRIVE_CONFIG(RCC_LSEDRIVE_MEDIUMHIGH);

网友D:
你这晶振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E:
默认是最低那一级,有四级,最低那级我测试用负载电容12.5pF的晶振,有小部分起振不稳定的情况,一般改成中或高测试就很稳定了,不需要设成最高。
其实改这个驱动,手册上说有一点区别,测试发现对休眠电流的影响没什么区别,反正用万用表的200uA档测不出变化。

网友F:
默认是最低级,要手动修改

网友G:
晶振还有驱动能力吗?

网友H:
晶振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I:
默认应该是最低级的

网友J:
差一下看看吧

网友D(2023-02-21):
连续工作的晶振比断续工作的晶振的老化率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