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路板设计中的12要点

楼主: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电路板设计中有哪些要点?PCB电路板设计中的12要点。。
  PCB电路板设计你不得不知道的12点
  1. SMT贴片元件之间的间距
  芯片组件之间的间距是工程师在PCB设计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如果间距太小,则很难印刷焊膏并避免焊点。
  推荐距离如下
  SMT贴片元件之间的设备距离要求:
  同类设备:≥0.3mm
  异构设备:≥0.13 * H + 0.3mm(H是周围相邻组件的最大高度差)
  只能手动粘贴的组件之间的距离:≥1.5mm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可以与各自公司的PCB工艺设计规范一致
  2. 直接插入装置与芯片之间的距离
  如上图所示,直接插入式电阻设备与芯片之间应保持足够的距离。建议在1-3mm之间。由于处理困难,现在很少使用直接插件。
  3. 用于放置IC的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器应放置在每个IC电源端口附近,并且应尽可能靠近IC电源端口放置。当一个芯片具有多个电源端口时,应在每个端口上放置去耦电容器。
  4. 注意PCB边缘上元件的放置方向和距离
  通常,PCB由面板制成,因此边缘附近的设备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平行于切割方向(例如,如果将设备放置在上图左侧的方式中,以使设备的机械应力均匀,则在拆分面板时,SMT贴片的两个焊盘不同,可能导致组件和焊盘掉落)
  第二个问题是设备不能布置在一定距离内(以防止在切割电路板时损坏组件)
  5. 应注意需要连接相邻焊盘的条件
  如果需要连接相邻的焊盘,请首先确保将它们连接到外部,以防止它们成组连接,这时请注意铜线的宽度。
  6. 如果垫片落在公共区域,则应考虑散热
  如果垫子落在铺砌的区域中,则应使用正确的方法将垫子和铺砌的区域连接起来。另外,根据当前大小,确定要连接1线还是4线。
  如果采用左方方式,则难以进行焊接或维修和拆卸,因为温度会因敷铜而完全散开,从而导致焊接不良。
  7. 如果导线比插入垫小,则需要加些泪滴
  如果电线小于嵌入式设备的焊盘,请在上图右侧添加泪滴。
  增加眼泪有以下好处:
  (1)为了避免信号线宽突然减小引起的反射,布线和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滑过渡。
  (2)解决了焊盘与电线之间的连接在冲击下容易断开的问题。
  (3)设置水滴也可以使PCB更美观。
  8. 组件焊盘两侧的引线宽度应相同
  9. 小心使垫子保持无针并接地
  例如,如果不使用上图中的芯片的两个引脚,但是存在芯片的物理引脚,则如果两个引脚以上图的右侧的方式悬挂,则很容易引起干扰。如果添加了焊盘并且焊盘已接地,则可以避免干扰。
  10. 最好不要在焊盘上打通孔
  最好不要在焊盘上打通孔,否则容易造成焊料泄漏。
  11. 注意导体或元件与板边缘之间的距离
  请注意,导线或组件不能太靠近板的边缘,尤其是单个面板。通常,单个面板主要是纸板,在承受压力后很容易折断。如果连接电线或将组件放在边缘,则会受到影响。
  12. 电解电容器的环境温度必须远离热源
  首先,应考虑电解电容器的环境温度以满足要求。其次,电容器应尽可能远离加热区域,以防止电解电容器内部的液体电解质变干。
  关于PCB电路板设计中有哪些要点?PCB电路板设计中的12要点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