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模拟量输入电路设计

楼主(2022-11-03):
谁能帮我推荐一个4路 12位, 3.3V或者5V供电的ADC芯片,然后能采集0-12V电压范围的电路啊?

网友A:
12bit 是ENOB?4 路同时 还是轮流采集? 采集速度多快? 啥数字接口?....

xch
@xmar :没这些条件说明是个渣问题。自己都没想清楚
对。没有上述条件,选取AD芯片也不一定合适。

网友B:
用一片STC8H3K64S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