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39F003A,不能脱机运行,可以调试,是怎么一回事呀

楼主(2022-11-03):
中颖SH39F003A,不能脱机运行,可以调试,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A:
脱机运行?就是连接Link可以用?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压根儿就没有烧录进去啊?

网友C(2024-09-23):
调试工具不兼容

网友D:
可能在于其内部逻辑和外部接口设计均依赖于外部系统的支持。

网友E(2025-09-25):
中颖 SH39F003A 能调试却不能脱机运行,可能是供电问题,如脱机时电压不稳;或复位电路异常,调试时外部复位有效脱机失效;也可能程序未正确烧录,或脱机时 IO 口状态影响启动。检查供电、复位电路及烧录完整性。

网友F:
可能是电源管理设置不正确,或者硬件连接不稳定导致的。检查一下电源和连接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