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楼主:
AX58100 EtherCAT从站 XML配置文件 开发 STM32F4 源程序

特点:一键XML生成,简化编程,快速入门
1. 快速生成从站配置XML文件:
运行EtherCAT_XML_Maker.exe,版本为 CV230708后,如下图顺序执行操作:
输入下面描述的“EtherCAT从站XML文件配置参数”

点击“生成XML”按钮,即可自动生成从站模块的EtherCAT配置文件,如下:
KW_AX58100_SPI_UO2_IO3_UI4_II5.xml

芯片及接口类型选择:
0, AX58100_SPI  050603440a00000000001a007fff    测试ok
1, AX58100_FMSC  080000cc0a000000000000000000   测试ok
4种数据类型:
UWO_Nm    UINT16 输出数据数量,可为0
IWO_Nm      INT16 输出数据数量,可为0
UWI_Nm    UINT16 输入数据数量,可为0
IWI_Nm      INT16 输入数据数量,可为0

UWO为UINT16 输出数据:
用于开关量或无符号变量的输出,  1个UWO为16bit, 如12个DO,用1个UWO,17个DO,就得用2个UWO;
IWO为INT16 输出数据:
用于有正或负符号变量的输出,  如温度 =-12.6℃,可用1个INT16表示,如-126/10,
  如压力 =1342.7656Pa,可用2个INT16表示,如1342,7656/10000;

UWI为UINT16 输入数据:
用于开关量或无符号变量的输入,1个UWI为16bit, 如12个DI,用1个UWI,17个DI,就得用2个UWI;

IWI为INT16 输入数据:
用于有正或负符号变量的输入, 如温度 =12.6℃,可用1个INT16表示,如126/10,
如高度 =-1342.7656mm,可用2个INT16表示,如-1342,-7656/10000;

2.配置文件XML导入:
将生成的网关模块对应的 xml 文件拷贝到
C:\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 文件夹中,为操作方便,可以提前删除 C:\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 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只保留需要的那一个 xml 文件即可。
启动TWinCAT工程管理器,新建项目,通过“Scan”扫描寻找EtherCAT从站模块;将配置文件***.xml写入EtherCAT从站模块(就是EtherCAT网关模块)中;
将 KW_AX58100_SPI_UO2_IO3_UI4_II5.xml导到Device中;

下图为变量标号:
UWO_Nm=2,IWO_Nm=3,UWI_Nm=4,IWI_Nm=5

3. 简化编程Keil程序示例:
2个函数即可完成ESC的初始化及调用
main.cpp 中定义:
///数据数量同*.xml 的定义数量
#define  UWO_Nm  2
#define  IWO_Nm  3
#define  UWI_Nm  4
#define  IWI_Nm   5

int main(void)
{  //程序初始化:
Esc_MainInit(UWO_Nm,IWO_Nm,UWI_Nm,IWI_Nm,esc.UWOut, esc.UWIn);

for(;;)
{
//UWO_Nm=2,IWO_Nm=3,UWI_Nm=4,IWI_Nm=5
   esc.UWIn[0]=esc.UWOut[0];
   esc.UWIn[1]=esc.UWOut[1];

   esc.IWIn[0]=esc.IWOut[0];
   esc.IWIn[1]=esc.IWOut[1];

   esc.UWIn[3]++;
   esc.IWIn[4]++;

Esc_Main_for();
} //end of for
}//End of Main()
源程序为 Keil V5.22开发环境;客户必须自己安装、注册并会使用!!!!!

4. 程序验证:
将从站开发模块与 TWinCAT 主站连接,观察参数,UWI_3、IWI_4会不停递增;

强制对 UWO_0、UWO_1、IWO_0、IWO_1 置值,
                       可观察到UWI_0、UWI_1、IW_0、IW_1 的变化。

5. EtherCAT从站功能模块:
AX58100 EtherCAT从站功能模块,ESC_Slv_AX58100FB
尺寸:长55mmX宽40mm高26mm

EtherCAT从站功能模块与MCU单片机接口:
SPI接口:
    7Pin串行通信与MCU单片机交换数据,MCU单片机推荐用GD32F470Vx、 STM32F407Vx芯片(100脚);
FSMC接口:
    37Pin并行通信与MCU单片机交换数据,数据交换延时小,MCU单片机推荐用GD32F470Zx、 STM32F407Zx芯片(144脚);
6. 开发板:
含STM32F407VE芯片及ESC_Slv_AX58100FB

7. 已经标准化的公司热售产品:
EtherCAT从站+多RS485 Modbus主站网关

8. 开发测试环境:

资料请在线索取(威心_妖39幺74久23漆9)
文明看贴,下载请顶贴,谢谢

楼主(2023-11-15):
重新更新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话ethercat是2个网口一个输入一个输入,还是每个网口都可以做主从呀 ...

有输入输出 定义的,离主站近的为 IN

网友A(2023-02-28):
楼主,这话ethercat是2个网口一个输入一个输入,还是每个网口都可以做主从呀

楼主:
更新了下,简化XML生成,简化编程,快速入门